为什么程序在仿真器上运行正确,写到片子里就运行错误?

楼主(2007-01-08):
我写了段程序,在仿真器上运行正常,为何一写到单片机里就运行错误,我量时钟信号是好的啊。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错误的原因,

网友A:
注意时钟是否一致,还有MCU的一些端口电平是否满足器件要

比如51得将ALE接高电平,否则不会运行片内程序,再有就是地址录入是否正确等。

网友B:
仿真器电路跟实际电路不一样贝

尤其是上下拉电阻。

51是P0口。

网友C:
咳,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PIC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纠正chunyang所说,应该是EA

网友E:
尽量不要使用仿真器

网友A:
多谢adminic纠正,应该是EA

网友F:
晶振,复位也有可能

网友G:
先写一个简单能运行的程序

然后,把你的功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上,看看加到那部分出问题。

如果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都运行不了,查查硬件问题。

网友:
以我过去的经验,假设仿真器和硬件线路都没问题,

那问题多半出在仿真器的资源占用上。不要小看这一影响,对某些时序要求严格的器件就会出问题。某些需要“同步”的时序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差拍”,这点也要在编程中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