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反应后备电池用完了,才用了1年半

楼主(2007-01-08):
用的是以下型号的纽扣电池  (锂锰扣式锂电池)

电池型号: CR1220
性能数据:(于23℃±3℃)
标称电压: 3.0V
标称容量: 36mAh(放电电流:0.05mA,终止电压:2.0v)
最大恒向电流:2mA
最大脉冲电流:5mA
最大直径:12.5mm
最大高度:2.0mm
参考重量: 0.8克

cpu是2410A,串联两个4148输出电压后作为RTC的电源(其实这个电压大约是2.2v,不满足2410datasheet的1.8v)。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410 spec指出的vddrtc 电流才5uA,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电?

网友A:
有测量一下实际放电电流多大?

别太懒了

网友A:
电压高的话 ,电流肯定大一些

可能找小电流LDO会有改善

两个4148 , 电池还有2.6v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B:
不能串二极管来降压

应使用低功耗的LDO,你的供电电压过高,会通过IO向其它电路泻放能量,这就是问题的原因。

网友C:
电压高了,可以再串一个4148

用二极管降压是不规范,V-I特性随温度变化较大。
但在要求低功耗的情况下,也就凑合着用吧。

网友D:
也不算一下(36mAh/0.005mA)/24h=300(天)

楼主:
低功耗的LDO就是指cmos型的LDO吗?

3v将压到1.8v, LDO最小可以多少电流?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

网友B:
levivi的计算不错

电池楼主要算好需要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