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脉搏计设计与实现

楼主(2007-01-09):
一、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脉搏计,要求实现测量1分钟的脉搏数。其原理框图示意图如下:

脉搏计设计方案
二、设计要求:
1、基本要求
(1)将测量结果用数字进行显示。
(2)正常人脉搏数为60~80次/分钟,婴儿为90~100次/分钟,老人为100~150次/分钟,要求能根据测试结果对上述三类人员的脉搏数是否正常进行判断(指示)。
(3)测量精度要求±4次/分钟。
2、发挥部分
(1)采用液晶显示。
(2)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减少测量时间。
三、评分意见
项目 得分
基本
要求 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电路图 30
实际完成情况 50
总结报告 20
发挥
部分 完成第一项 25
完成第二项 20
其它 5

我是大三的,是新手,菜鸟啊.接了个题,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给与帮助,万分感谢!

问题补充:附图:

传感器→放大与整形 → 控 计 制 数
电 → 译
基准时间产生电路 → 路 码
显
示

如能帮我完成:方案设计与论证、理论计算与分析、电路图
给点提示就好,如用什么单片机:2051,PIC?用什么传感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光栅还是?等等,大体框架

相关链接:http://www.icask.com/bbs/2007-1/4/20182078819.html

网友A:
用红外吧

一个发射管,一个接收管,做成指夹形式透射手指,然后放大整形就可以了。随便找个单片机进行计时计数OK

网友B:
有问题

“正常人脉搏数为60~80次/分钟,婴儿为90~100次/分钟,老人为100~150次/分钟,”

婴儿和老人不是正常人?

网友C:
同coldra ,用红外最简单

一头发光,另一头接收,交流放大整形,再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D:
TO taoest &awey

请教一下用红外测量脉搏的原理?

网友E:
我觉的用陶瓷压电比较容易

我见过那个传感器,可以粘在身上

网友F:
红外放哪??

请问如果用红外的话,红外传感器放哪?难道红外能穿过人体??

网友G:
夹着

 红外可以嵌在一个夹子上固定,夹子可以夹在测量部位

网友H:
请问楼上的红外方案

是反射还是透射啊?是否能给我们讲讲基本原理,挺有趣的。

网友C:
用红光也可以

透射的灵敏度高一点,反射式的结构上简单。
很好做的,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G:
市场有测脉搏仪器这么做的

做台阶测试的

网友I:
以前帮同学调过几台,有电子脉搏计,电子点滴计……

你检索一下数据库,以及电子大赛获奖论文、学校内部的本科生创新成果论文就可以找出一大堆了。

网友J(2010-07-03):
如果不用红外和其他传感器,只用数电、模电、电路这几科知识怎么做??
新手上路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