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单片机控制???

楼主(2007-01-09):
1、应用于公共场所,检测室内是否有人。
2、根据人员的数量进行室内设备的控制。
3、红外及微波等方案均不能达到要求。
4、只有摄像头的方案是可行,但本人对图形处理方面一无所知。
  请各位哥指点。
  A、需要什么样的摄像头芯片最好。
  B、采用什么样的单片机。
  C、价格大概要多少。
    在些谢谢各位
  QQ:353554829        gaoxiaoyang80@163.com

网友A:
不觉得合理

A、需要什么样的摄像头芯片最好---------这个不太重要吧
B、采用什么样的单片机-------------这个也不太重要吧
C、价格大概要多少-------------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有点难度的,即使做出来了,也不一定能满足要求。。。

网友:
做个门就ok

网友B:
建议换方案

说说你的工作场合,人员的进出方式

网友C:
要花好多的¥的。

1、应用于公共场所,检测室内是否有人。——这个可以做到!!
2、根据人员的数量进行室内设备的控制。——这个太难做到了!!

网友D:
视频头也很难检测到静态的人,不妨换个思路

铺设压敏地毯

网友E:
先说说传感器多少价格能接受

楼主:
红外线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红外线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传感器通过改变左右朝向,可将整个室内分成500份测定温度分布。

楼主:
上图三菱家用空调红外传感器图

新产品通过一种称为“人感MoveEye”的红外线传感器检测人的位置。传感器安装在室内机的下侧中央位置,面向斜下方。可自动进行左右转向。能够以大约1分钟内在160°的范围内完成一个来回测试,对室内地板和墙壁的温度进行检测。

  以往的产品为了掌握地板温度也配备有同样的传感器,但是2个红外线传感器总共仅能将温度分布分解为6个区域,每个传感器分解3个区域。人感MoveEye则利用7个红外线传感器对室内进行扫描,每个传感器都可获得将自己检测的区域分为66份,获取温度信息。就是说,总共可获得将室内分为500个区域的温度信息。

  因为能够把室内细分成多个区域分别检测,新传感器可以对热源的大小和移动做出精确的判断。“人体温度高,只要移动30cm,传感器就会判断出人在哪儿”(三菱电机)。因此,不动的厨房热源不会被误认为人。已经判断有人的区域即使没有再出现活动,只要保持高温度,传感器还会继续得出有人的判断。

楼主:
请问各位三菱空调红外传感器是不是红外热释电

1、请各位光电行业里的大哥看一下,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

网友B:
被动红外

被动红外,覆盖范围更窄而已

楼主:
如果是被动红外???

1、如何把各区分为500等份,又如何测定各区的温度。
2、如何检测到静止的人体。
3、请11楼的能否告知

网友B:
静止的人体可能就被忽略了

可以做一个类似 触发器+延时 的东西,滤除短时间内静止的人体。

长时间静止的人体可能对周围环境不是很敏感

网友B:
还有一点。

按照你说的测定温度分布可能跟人体无关,只是温度的空间分布情况。

超声波也可以用来测温阿。

你说的500份也有点夸大其词,普通房间也就几十平米,长度上也就10米左右,再分500份,谁会要求这么高的精度阿?

如果是工业上用的,也不会只有一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