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电容充放电的仿真结果不解!

楼主(2007-01-09):
如图,用multisim 7仿真RC电路.电容上的电压为什么可以突变?
如果在电源上在串个电阻进行仿真就正常.为什么会这样?请知道的朋友讲讲!谢谢!

网友A:
因为理想电源的泪珠为0,充电电流可以无穷大

楼主:
谢谢xwj!那为什么在开关断开的瞬间会有个电压

比电源的电压还高?这也是电源内阻的影响吗?如果要从数学上或公式上来解释的话该怎么解释?谢谢

网友B: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