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代换问题

楼主(2007-01-09):
以前电路上用了一个色环直插电感,470uH,用于DC-DC变换驱动液晶,现在产品改型,由于空间受限,(只有2mm的厚度),需换成贴片型电感,但是查了一下,470uH的贴片厚度都超过了2mm,不知道该怎么替换啊 ???????那位帮忙想哈办法!?~~!?!~

网友A:
改电路

改电路,提高DC-DC工作频率,就可以用小一点的电感。

楼主:
可以考虑

做过试验了的 ,可是提高了工作频率功耗增加了不少,着是不允许的 啊 ~

网友B:
有薄的,只是你没有找对而已

这类产品主要是日本公司生产的,还有就是美国线艺了。提高工作频率不会增加功耗,反而会降低变换系统的功耗,当然电路是不同的,不能在原电路上简单提高频率。

网友C:
2mm?没见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