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片与音乐芯片(求助)

楼主(2007-01-12):
各们大虾,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中有一个消防报警的音乐芯片,正常驱动8欧小扬声器时声音还可以,但另一个产品中小扬声器放不下了,我想用一个压电陶瓷片来代替扬声器,但接上后声音还没有蚊子声大呢,没有弄明白,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压电陶瓷片需要更高的驱动电压

网友B:
二者驱动方式不同

扬声器是电流型驱动,陶瓷片是电压型驱动,二者适用的功放结构根本不同。

网友C:
压电陶瓷片需要一个合适的共振腔

网友D:
用电磁式的蜂鸣器,体积再小的都有

楼主:
谢谢了,各位

谢谢了,各位.
但不知道我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