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1-12):
我现在采用SN65176作485总线的项目,但是SN65176要求的电源范围为4.75~5.25的范围内,但是我的电源经过DC/DC转换的时候只有4.66V,但是485能够工作,但是是不是485负荷比较大的时候,485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了阿?
  在我项目中有4路485,是不是所有485都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因为SN65176得而供电电压低而出现不能够正常工作阿?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样通讯出错率会比较高!

     当通讯距离远时就有可能无法通讯了。。

网友B:
其实稍微低一些应该也能工作

4.75~5.25 那是厂家的测试范围,超过此范围的,厂家不负责测试,理论上你不知道它能不能用,有些冒险

但实际上 485 芯片的输入(差动)信号范围还是相当宽的
电源偏低的主要问题:输出驱动能力弱。
485 的负荷很大一部分是终端电阻,选用低功耗的终端电路,接好地线,做好屏蔽,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建议输出线上接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