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倒了,这是怎么会事?

楼主(2007-01-12):
在做PROTEL的网络表时,怎么一个网络的竟然生出好几个独立的,并且在PCB中还不在一个网络上?晕倒!

网友A:
该不会是器件重名吧?

楼主:
没有重名,我反复检查了好几遍。有好几个网络都出现这种

楼主:
没有办法了,只好手动修改网络表了。

网友B:
没有连上线?

重命名的时候生成PCB时几个重命名的元件只有一个能够转换成PCB,其它的都不见了~

楼主:
没有重名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就这么几个元件是这样

最后只好手工修改。只是不明白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