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线板自身的那根导线,手摸着明显热,是不是不安全?

楼主(2007-01-13):
插线板自身的那根导线,手摸着明显热,是不是不安全?
插线板是10A 250V
插线板插了一个至少800W的石英取暖器和电脑及显示器,每天同时打开连续10小时以上

网友A:
功率太大,插线板不合格

网友B:
隐患很大

如果接触电阻再加大会迅速导致更严重的发热,后果难说。

网友A:
我们学校经常查这种劣质插线板,勒令更换的.

楼主:
如果换一个合格的插线板(也是10A 250V) 应该安全吧?

网友C:
我以前买的一个电吹风也一样

我以前买的一个电吹风也一样,吹一会儿手能明显感觉到电线在发热,估计线的材料有问题

网友D:
手摸着明显热

十分危险。特别是接了开关电源设备。例如电脑等。因为他们在是恒功率设备(不考虑电脑自身的状态变化),当供电电压下降的时候它会增大电流。这样电线上的发热更大,电阻变大。一旦进入严重的恶性循坏,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网友E:
目前市面卖的插座拖板(插线板?延长线插座?)大都是便宜货

目前市面卖的插座拖板(插线板?延长线插座?)大都是便宜货.导线截面积一般都在1平方毫米的以下.(一般单相1000W建议最少3x1.5).你接那么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发热可不少.只要明显感觉有温升,就说明线路有过载情况.应及时处理.否则是严重事故隐患.
以前觉得能通电就可以了。但是众多事实显示这样的危险和后果的严重.劣质电器用不得!不值得把生命财产都挂靠在这几十圆钱上.

网友F:
不仅插座板

所有的接插件,都应该尽量用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