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再生接收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07-01-13):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超再生接收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参考一下(其实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超再生接收电路和无线电发射器工作原理
刘铎
 无线电发射器:它是由一个能产生等幅振荡的高频载频振荡器,和一个产生低频调制信号的低频振荡器组成 <hr>全桥开关电源专用全桥驱动模块,型号PM4020G可驱动30A的IGBT管PM4060G可驱动120A的IGBT管,设计一个大功率电源电路同样十分简单!测试驱动模块采用18V可正常测试。1开关电源和电源1传感器控制技术1气体放电灯电源1高低电压逆变技术1本站制作电源技术1电器维修技术经验1单片机编程及应用1电子小制作技术1电子电路基础1电子应用技术1电工基础知识1电子实用电路1手机技术和维修1数据通信载波技术1音响功放音箱技术1简易电子电源制作

  超再生无线电遥控电路由无线电发射器和超再生检波式接收器两部分组成。
  无线电发射器:它是由一个能产生等幅振荡的高频载频振荡器(一般用30~450MHz)和一个产生低频调制信号的低频振荡器组成的。用来产生载频振东和调制振荡的电路一般有:多揩苦荡器、互补振荡器和石英晶体振荡器等。
  由低频振荡器产生的低频调制波,一般为宽度一定的方波。如果是多路控制,则可以采用每一路宽度不同的方波,或是频率不同的方波去调制高频载波,组成一组组的己调制波,作为控制信号向空中发射,组成一组组的己调制波,作为控制信号向空中发射。如图2所示。
  超再生检波接收器:超再生检波电路实际上是一个受间歇振荡控制的高频振荡器,这个高频振荡器采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振荡频率和发射器的发射频率相一致。而间歇振荡(又称淬装饰振荡)双是在高频振荡的振荡过程中产生的,反过来又控制着高频振荡器的振荡和间歇。而间歇(淬熄)振荡的频率是由电路的参数决定的(一般为1百~几百千赫)。这个频率选低了,电路的抗干扰性能较好,但接收灵敏度较低:反之,频率选高了,接收灵敏度较好,但抗干扰性能变差。应根据实际情况二者兼顾。
  超再生检波电路有很高的增益,在未收到控制信号时,由于受外界杂散信号的干扰和电路自身的热搔动,产生一种特有的噪声,叫超噪声,这个噪声的频率范围为0.3~5kHz之间,听起来像流水似的“沙沙”声。在无信号时,超噪声电平很高,经滤波放大后输出噪声电压,该电压作为电路一种状态的控制信号,使继电器吸合或断开(由设计的状态而定)。
  当有控制信号到来时,电路揩振,超噪声被抑制,高频振荡器开始产生振荡。而振荡过程建立的快慢和间歇时间的长短,受接收信号的振幅控制。接收信号振幅大时,起始电平高,振荡过程建立快,每次振荡间歇时间也短,得到的控制电压也高;反之,当接收到的信号的振幅小时,得到的控制电压也低。这样,在电路的负载上便得到了与控制信号一致的低频电压,这个电压便是电路状态的另一种控制电压。
  如果是多通道遥控电路,经超再生检波和低频放大后的信号,还需经选频回路选频,然后分别去控制相应的控制回路。

 网址点这里→     http://www.rf315.com/2/35/242.html

网友B:
当时是美国人阿姆斯特朗整出来的

嘿嘿
用了一个开关来控制副阻振荡器的振荡与否,调节这个开关频率就可以得到你想听的声音了

楼主:
谢谢指点!!

  我上网在查查谢谢了.

楼主:
超再生电路怎么实现检波的?间歇振荡由哪些元件完成??

   我在网上查的资料介绍的原理都比较简单,不怎么详细。我想知道间歇振荡是靠谁来完成的,有些资料中说是由R9和C11的充放电来完成的。可是在基本放大电路中也有这两个元件。还有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检波的?R8和C10是干什么用的??谢谢了,请高手指教,比较着急。

网友C:
对这个东东一直不是非常理解

后面的清楚,ASK信号的检波解码靠后面的运放,据噪声电压的平均值与电压本身,用比较器比较出1或者0的信号。

C11相对于自激频率来讲是个大电容,充电完成后自激熄灭导致放电,之后继续下一个自激过程。

自我感觉好像超再生解决的是高频放大电路在高增益的情形下容易自激导致工作不正常的问题,索性让它自激,而保持高增益,理解可能有误。

坛子里某位315M声表遥控达人说过前面的Q1纯属浪费,因为它会被Q2的振荡影响而饱和,但是实际试下来去掉Q1,接收灵敏度确实降低不少,哪位给解个惑?

网友B:
Q1去掉也可以高灵敏度

但是前提是使用3356等高增益的管子
楼上说的是对的
如果放任电路放大,则最终负阻放大器会饱和
所以有一个开关,定时开关来阻止饱和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