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光驱出仓电机是什么电机吗?

楼主(2007-01-13):
 我现在做一个能够控制的自动开门模型,想借用光驱的出仓托盘,但不知出仓电机的类型,即不知连接电机的两根线是什么信号。有哪位大师知道的,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普通有刷直流电机,通直流电即可转,正负调换即反转。

楼主:
是吗?如果是这样太好了

 如果象楼上所说就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楼主:
太谢谢楼上了,我刚试过,是的,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