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楼主(2007-01-14):
1.  A和B端必须分别要接上拉和下拉吗?上拉电阻多大,下拉电阻多大?
2.  无数据通信时,A和B端对485地的电压用数字表测量分别是多少?
3.  主从机相距1米(开发)时,主从的AB端间都接120欧电阻没问题吧?
4.  接收转发送及发送转接收,在转换时应延时多长时间好?

网友A:
去通讯技术坛看老帖

你会找到你需要的信息。

网友B:
电阻

上拉和下拉应该是一样大 ,1K可以了

网友C:
看什么芯片,max系列的基本不用上下来,内带了

网友D:
外接10K上下拉电阻吧

上下分别接上10K的电阻,120的电阻就不用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