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232和3路485用一个单片机怎么解决?

楼主(2007-01-15):
最近项目需要,要3路232和3路485,连到一个单片机上,可一般的单片机也就两个串行口啊,怎么解决呢?但是这几个通讯不是很频繁,能否用模拟开关切换呢?请各位出出注意!

网友A:
关键是看这几路通讯口是否存在同时通讯的机会

    如果存在同时通讯的机会,有几路同时就得用几个串口,可以用一转多串口芯片或原生串口芯片实现,后者更可应付高速并发的情况,波特率不高时前者更简单。
    如果任何时刻只有一路通讯,那很简单,用数据选择器(接收)和数据分配器(发送)或模拟开关切换都行。

网友B:
用77e58+16c554 或 M16+16C554,

罗辑清晰,如果数据量大,可用M64保证SRAM够用。不用扩展。

网友C:
还要看你的其他需求

如果没有其他的要求,只是负责通讯,完全可以用单片机的其他IO口模拟串行通讯。相当于把串口扩展做到了单片内部,这个没什么神秘的,也没什么难度,还节省了成本,只是在代码的编写上需要下些功夫,不过这正是单片机的优势所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