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7-01-16):
  1.可控硅的导通角是什么意思呀

  2.常说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意思就是调节加在控制极的电压吗

网友A:
导通角θ/触发角α

楼主:
哦..........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呀

网友B:
代表触发相位

调节导通角,就是改变触发相位,或者说改变从过零到触发的时间。

网友C:
^_^,想想pWM的原理就知道乐。

楼主:
哦 ....

 1.  是象PWM一样吗
 2.  控制它的过零时间,而控制导通角,是不是如果超过它的导通角的范围,那么它的相位改变了呀  ,而可控硅也就变截止了呀

网友C:
可控硅是过零关断的

触发信号什么时候给出,直接影响可控硅在一个周期内的导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