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行变压器冲击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同志们,朋友们,我的环行变压器在切换的瞬间有时会爆炸,大家能否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啊.电路图如下,环行变压器是220V转8V的,8V一头可承受150A电流.8V一头串在主回路中,初级端也就是220V一头又两个接触器切换两个状态,一个状态是正接220V,这时主回路上的负载降8V,一个状态是短接,也就相当于0V,这时主回路上的负载是220V也就是电网电压.
    问题就在于两个接触器切换的瞬间,变压器最容易爆炸,我加了组容,效果稍微好点,但是最终还是有爆炸现象,我的负载是100多个电流.比较大,但是还是没有满负荷.

网友A:
别出心裁的用法

网友B:
人才啊,可惜没找到组织啊

谁知道拉登的电话啊?

网友C:
费劲,晕

你在做什马东东
你的变压器是220v/8v,是27.5:1,然而8v端也挂在220v电网上,按变压比升压,220V x 27.5 = 6050V ,而且还短路了,真不明白你老兄在做什么

网友D:
没有联锁

在两个接触器控制回路中加连锁只有一个断开后,另一个才能够合。
或使用机械连锁接触器。

楼主:
加连锁了

加连锁了,看来懂的人不多啊

网友E:
不明白楼主想干什么

先说说目的吧。

网友F:
楼主的想法应该是用小电流的开关,去控制大电流

负载电压变化不大,只有8V.但是负载电流却很大,如果直接用开关切换,需要大电流开关。

这个功率也不少了,8V,100多A,都上千瓦了,这个变压器也不小。变压器会爆炸?

楼主:
computer00

大电流下击穿肯定会爆炸,我控制初级端的接触器是12A的,负载电流为100A的时候初级端的电流是4个多A,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讲可能是切换的太快了.

网友B:
呵呵,告诉你为什么会爆炸吧

首先,要明白环形变压器的结构:
其磁芯是由连续的高导磁率硅钢片绕制的,是没有气隙的
这个结构注定了其漏磁率很小,漏感很小很小--也就是说把一边绕组短路时整体的电感量会变得很小

有由LZ的应用我们都可以看出:变压器上有千多瓦的能量交换,这个能量是通过什么传递和交换的呢?当然就是磁芯了,也就是说磁芯上储存着千多瓦的能量哦

但一侧绕组短路时,电感量急剧减小,能量必然重新分配,这千多瓦的能量从哪几个途径释放呢?

不用再多说呢吧?
呵呵

网友G:
我猜猜

楼主还在设计“路灯防盗器”吧!
如果是,建议楼主向老板提个建议,花点钱招个有经验点的工程师,否则这样做工业产品无异于搞恐怖破坏!客户是花钱买恐怖。
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设计,中学物理啊!

网友A:
炸死盗灯的?

楼主:
XWJ讲的比较有道理

    那你说这些能量采用什么样的途径释放比较好?我用的是组容,不知道是不是配的太小了,我看见其他的成熟产品中用的是电阻释放能量.但是不知道该取多大值,如何分析.

网友B:
先说说你这样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会是基地组织的研究项目吧?
呵呵:-)

楼主:
还有一个

我一般是在从短接状态切到正接220V状态时出现击穿现象的,但是这个现象也是偶尔出现,不是每次都出现.

楼主:
这样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压

上面讲的不是很清楚了吗,调压而已,别无它求,

网友B:
原理性错误,想不击穿很难

1、断开短路点时,变压器高压侧开路,这时初级阻抗对于灯来说大得多,等于将8V绕组直接接220V,高压侧将感应出6000多V的电压
--这时就很可能爆炸了
2、这时继电器触电间电压为6270V,这时继电器吸合的话就等于将6270V直接短路了...
--这。。。想不爆炸只怕很难哦

你的原理只在稳态时实用,你没考虑切换过程中的各种状态哦

这个电路只能先切换好了,再接入电源工作。
如果要切换只能先断电,延时,切换,上电...

不过这样意义也就不大了。

动力切换时不能只考虑电压或电流哦,更应该考虑触电切换的功率和功率差--电流小就必然电压高,电压小就必然电流大,
这个功率差必然是通过触电直接短路的,这是物理定律,没一点捷径可寻的哦

或许有人会想到用电子开关过零切换,但只要电流电压有一点不同步,切换时开关上的功率就会很大哦,而电子器件承受功率的能力本来就不能做大,结果还是只能是--爆炸

LZ,以你现在的知识、阅历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建议你去搞弱电吧
生命可贵,强电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哦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XWJ

    我本来是搞弱电的,但是现在的产品设计到强电的东西,不搞也不行,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不能攻克的难题,我就是那种很固执的人,见笑了.你讲的问题我也考虑到过,可能是我处理还不到家,我在实验室实验的时候加了组容再切换就没有出现这个现象,而且在50A的情况下带组容保护切换没有出现过爆炸现象,直到100多A的时候才开始出现这个现象,我想是不是将组容的参数加大会对此现象有所改善?还有一个,我看见过同类的成熟产品也是这么切换的,只是他在切换的过程中好象是先切到一个电阻上释放能量,然后再切到220V,他在200A的情况下切换依然安然无样,我想他在200A的时候都可以切换,那200A以下在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实现平稳切换的,只要能处理好,现在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切换过程才是最合适的.不知你有何高见啊?

楼主:
尤新亮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是的,你计算好要吸收的功率就行了

楼主:
xwj

    谢谢,就象你说的,我在强电上不是很专业,这个组容的的参数你看应该在多少比较合适?我不知道我算出来的是否正确.

网友A:
调压而已干吗这么费劲

楼主:
尤新亮

    那你有什么高见?这个调压的要求是体积要小,无污染,不可以用可控硅等电子开关器件.

网友A:
这样行不?

楼主:
什么意思?

初级端什么都不接?!那负载就没电压了

楼主:
我还以为你很懂

网友A:
哪个敢说很懂啊!

楼主:
还可变电抗器

你有没有做过实验啊?!做过实验再发话吧.

网友F:
直接切换电流变化太大了。可以考虑多加几个开关,

然后使用电阻,逐级切换.或者接入NPC电阻,最后再用开关接通.要有一定的软特性。

楼主:
电流变化太快会引起什么后果?

单加阻容是否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F:
由于接入时刻是随机的,所以有可能导致环形变压器铁心饱

由于环形变压器的结构原因,一旦其铁心饱和,就像跟短路差不多,所以在高压侧绕组接入220V时,近似短路,因而电流很大,导致变压器烧毁.

而在断开时,则无所谓了,即使饱和也没啥关系,因为次级绕组上面有负载限制电流,所以不会太大。但是会导致高压侧感应出高压,搞坏开关,这个可以通过电容来保护.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限制高压侧接入220V时,铁心饱和时的大电流.你可以在220V到变压器高压侧之间的回路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试试.例如10欧的电阻,然后再将电阻断路掉.注意电阻的功率,最大瞬时功率可能达到几千W.如果不需要经常切换的话,使用NPC电阻应该也可以吧.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t=2171403&tp=%u5173%u4E8E%u73AF%u5F62%u53D8%u538B%u5668%u95EE%u9898

楼主:
computer00

  我看了你给的以前的关于环行变压器的帖子,但是那一贴里讲的都是空开跳闸的问题,并没有讲电流会大到将变压器本身烧毁啊,按照那一贴的讲法,合闸瞬间有大电流是正常的,过去就好了.但是也不至于将变压器烧毁啊。而且我的变压器是1200V的,不算大变压器啊。

楼主:
computer00

    而且环行变压器合闸的瞬间电流一般都会很大,但是他都能承受过去,那为什么我这样切换的时候电流就承受不过去呢,感觉象是电压击穿。

网友F:
那你可以直接在高压侧绕组上并联电容试试.

楼主:
computer00

我已经并联了啊,我并的是0。47UF/1000V电容

楼主:
可还是偶尔会烧毁

网友F:
再加大一些试试?嘿嘿.例如10uF?不过我担心你的电容可能

楼主:
10UF?!

是不是夸张了一点?

楼主:
我用的0。47UF的电容,

耐压1200V,没有炸过

网友H:
该变压器的用法象电流互感器。

众所周知,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只能短路,不能开路。因为在开路时会产生高压。

二次侧接交流电压可以理解为二次侧短路和一个内阻为0的交流电压源迭加的效果,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电路会产生二次侧开路这种危险状况(虽然只是一瞬间)。

网友H:
同意18楼xwj的看法。

你的原理只在稳态时实用,你没考虑切换过程中的各种状态哦

这个电路只能先切换好了,再接入电源工作。
如果要切换只能先断电,延时,切换,上电...

楼主:
不会吧

那前面几位讲的加电容保护如何?是否可行?

楼主:
datouyuan

你同意xwj的看法。但是XWJ后来不是也说并联电容可行吗.这个你同意否?

网友B:
声明: 以上言论纯属胡说八道胡言乱语糊里糊涂

如果你把他当作理论用于实践,本人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

呵呵,看来偶以后发言都得加上这个声明才行:-)

楼主:
有个好消息

    今天凌晨5点,我去现场并上三个0.47UF的组容,在100A的情况下连续切换了16次,都没有暴掉.现在我初步得出结论,电容是可以有效吸收这个冲击高压的,只是电容的值需要随着电流的增大而增大。而在切换的过程中我测量的电流,钎型表上并没有出现跳跃的电流数值,初步判断应该是只有电压冲击,而没有电流冲击。组容完全可以搞定他。

网友I:
楼主作的是省电机,节电用的

楼主作的是省电机,节电用的,通过变压器输出的反向电压降低线路上的电压,达到节电的目的。

楼主:
han_

你见过我这种用法吗?你知道人家怎么处理的吗?

网友I:
具体的接线我也不太清楚

具体的接线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那就是看见过了

他们用接触器还是继电器啊

网友I:
他们用接触器

“他们用接触器还是继电器啊”

 他们用接触器

楼主:
他们也用接触器啊

那他们的产品稳定吗?

网友I:
我没用过,只是见过

我没用过,只是见过

楼主:
大家继续发表意见啊

网友H:
1.5uF可能还是太小了

1.5uF可能还是太小了,瞬间还是有几kV的电压(凭估计,未作定量分析)。并且220V送电的接触器吸和不可靠的话,还是很危险。

我刚开始打算在220V端并联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平常短接,等到220V正常投入后(可延时0.5S)再断开此电阻,这样可保证负载小于220A时所产生的高压最多800V。

电路实现很简单,只要在220V的接触器线圈上并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可是电阻的功率不好确定,绝大部分时间为0W,可瞬间有500W,要是时间继电器不可靠的话,这电阻也太大了。

楼主:
同志们,不讨论了

我已经想好了,还是在切换的时候串个电阻吧,改变下结构,换来安全与和平还是值得的.电阻接40欧姆左右差不多,瓦数待定,估计在100W不到点,毕竟瞬间切换的时间较短不需要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