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朋友帮忙推荐几款24位的移位寄存器?

楼主(2007-01-19):
最好可以与ARM接口的,即可以在3.3V下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好象没见过这么长的。用8位的串吧.

网友B(2008-12-19):
请教 8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的VHDL

本人刚开始学习VHDL
有个小问题:
  8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中为什么要加一个时钟信号禁止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