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扫描仪测量不规则外形的外壳

楼主(2007-01-22):
我有一个电子产品的外壳,但是没有结构图,能不能用扫描仪扫描后再
转换到protel里面?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网友A:
可以一试,抄板就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B:
外壳还要转protel?

如果是复杂PCB外形应该用结构设计软件画,再导入protel

网友C:
自己就无所谓,多做几次,在工厂里有外型扫描设备的

网友D:
用3D扫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