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0.2欧姆或0.22欧姆的电阻?

楼主(2007-01-22):
谢谢。更小些的还有哪些阻值的?谢谢。

网友A:
很常见的,0.1欧、0.15欧的也很常见

再小就自己用康铜丝做了

先说说你是用来做什么

网友B:
有的,小功率基本都有现货,大的需要定做,很高精度的可以考

VISHAY

楼主:
谢谢。用于BATTERY放电监控电路里

即SR脚接的小电阻。

网友C:
5个1欧姆并联,就可以

网友D:
国巨的比较好找货吧

网友E:
呵呵,自己做一个也可以用的!

网友F:
还有毫欧级的呢:)

网友G:
有,是不是DC-DC芯片上用0.22欧电阻?这电阻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