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什么显示器在开机时很暗淡?

楼主(2007-01-22):
要开机一段时间后才能变亮,是不是显示器受潮了啊,谢谢!!!

网友A:
显象管座漏电,聚焦电压冷机时过低

换个管座立马OK

网友B:
CRT阴极老化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C:
液晶显示器里面的灯管就像日光灯冷天开始不够亮.

网友D:
如果仅仅是开机时暗淡,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管座问题

网友E:
管座问题一般还带有模糊现象.高压冒漏电时,也会暗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