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红外遥控器采用PPM编码

楼主(2007-01-22):
家用电器红外遥控器采用PPM编码(脉冲宽度),经过38K调制后通过红外光发射出去。如果不经过后面环节(不用38K调制,也不用红外管发射),直接用射频发射PPM数据流,能成功接收解调吗?如果能,是用OOK(脉冲有无)发射方式还是ASK(调幅)还是用FM(调频)方式好呢?请指教

楼主:
先不用管耗电量、成本、实用性等设计因数

楼主:
当然也不用红外接收器件,而是用相对应发射方式接收器接

网友A:
基于红外进行基带直接传送的话无任何实用价值

可以用射频无线电信道传输,OOK或ASK,但效果不好,不如重新编码,红外和无线射频适用的编码方式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指点

谢谢指点,可以看出你很专业。如果用OOK方式发射,难道在10米范围内对车库门的遥控都存在问题吗?

网友A:
如果脉宽太长或太窄都会有问题

这是关键。

网友B:
测量好编码最小间隔,应该没问题的,家电红外遥控大都为NR

楼主: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编码数据长度最大76ms,最小58ms,连发每隔108ms一串脉冲,0时间为1.125ms,1时间为2.25ms,这样算是脉宽太宽还是太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