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于3.3v的音调解码器都有哪些型号?

楼主(2007-01-22):
我想检测电话的回铃音,判断对方摘机挂机,整个系统是用的3.3v供电。我查到摘挂机的资料都是用的lm567,但是它是工作于4.75v以上的,有没有谁知道工作于3.3v的音调解码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根本不需要额外的芯片

直接把拨号音整成方波你用单片机计数器也好,用频率算法也好,很容易就判断出来了,还省事。

楼主:
知道了,谢谢

就用你说的那种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