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acrobat时有时金山词霸工具有效,有时没。不知何故?

楼主(2007-01-22):
我的金山词霸已经提前装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装或设置细节。请研究过的朋友指教

网友A:
RE:

将金山词霸下的xdict32.API文件拷贝到AdobeAcrobat 6.0Readerplug_ins里即可

网友B:
考虑这个情况

图片上的文字, cb是不会翻译的, 可用用剪切功能测试, 剪切不到文字的是图片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但是当时拷贝了也没反应

我先重启一下机器再说,嘿嘿

楼主:
重启了还是没反应,郁闷啊...

楼主:
我用的是acrobat 7.0

金山词霸是2005专业版

网友C:
有的pdf带密码,取词也是不行的……

楼主:
不是,我是根本没有出现词霸的图标

网友D:
是的,有的PDF文档不行,象一些大公司的datasheet都上锁了

网友E:
有些根本就是扫描的图片

网友F:
词霸完整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