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发的光跟LED数码管发的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23):
我是沈阳的,现在沈阳的出租车后面都有一块长条的LED点阵,显示一些广告。
这些广告即使是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也可以看清,而常见的LED数码管则很难分辨显示的到底是什么数字,有时候甚至是在日光灯下都分辨不清。

我想知道这两种LED的放光材料或者原理有什么不同?

如何能让普通的LED数码管在日光下看的更清楚?
前几天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了,有高人指点说,可以采用高亮管,可以增加遮光罩,还有什么?

网友A:
亮度不同,价格不同而以

网友B:
普通LED基本不可能,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一毛不到,贵的一元也买不到
注意mcd这个参数

网友C:
室外的要用高亮的LED

而且光线的角度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