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请教

楼主(2007-01-23):
清高手能否解释一下IGBT高频模块和低频模块在通用变频器上使用会有什么区别呢?载波频率大概2K--5K,可以互换吗?谢谢!

楼主:
例如

例如优派克的FP25R12KE3(低频)和FP25R12KT3

网友A:
不能互换

楼主:
为什么?

落上高人,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还有IGBT替换时,原有产品VCE最大允许2.55,而替代产品VCE推荐值是2.15,那这样控制部分就也需要相应的变化了吧?而不是单纯的更换IGB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