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正弦波转到方波,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3):
在这想请都个问题,我做了个正弦波变方波的电路,波形基本正常,但有个问题,就波形有许多毛刺.不知道如何引起的,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在放大前进行低通滤波,

网友B:
50HZ正弦波上有许多的干扰信号

低通滤波,比较器加回差

网友C:
lz要这方波干什么用?要这马费劲?

网友D:
前面几位已经提到了一些方法,都是应该加上的。

应急的话,在输出加个带施密特输入的门也可以,如74LS14

网友E:
这个电路不对。不能这样的,简单的问题变复杂了。

输出不用带施密特的,没有必要。
低通是一定要的,第1个运放接成低通的,第2个用比较器,别用运放。

网友F:
太复杂了吧,没必要那么复杂吧,简单电路就搞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