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给解释一下稳压二极管参数的含义

楼主(2007-01-23):
如图中参数Zzt到底是什么意思,总是不明白,哪位知道的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Zzt和Zzk有什么区别,多谢

网友A:
搜到的

動態阻抗Zzt與Zzk的測試是以所設定的DC偏壓電流(Izt、Izk)加上一RMS值大小為DC偏壓電流的10%,頻率為1KHz的AC電流,做為測試的電流源加到待測二極體。讀取其上的AC 1KHz電壓大小。然後依據1KHz的電壓與電流計算出在該偏壓電流點的動態阻抗。

楼主:
这些参数在选择稳压二级管时具体有什么用?

谢谢。

楼主:
哪位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输出阻抗.

指示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情况.
    应用上与后级电路的输入有关.

网友C:
请给出文件出处----链接

楼主:
BZX84C5V6等稳压二极管元件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