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工控计算机上网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2007-01-26):
最近领导心血来潮,要坐在办公室里看车间里的工作情况,要求把工控机连到网络上,可是我觉得工控机连接到网络上后,存在很多安全问题,不知道工控机接到网络上到底对不对

网友A:
很多工厂已经实现了

  在内部局域网用一些专门的生产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些吗

可以说的详细些吗?比如用什么软件.如果扩展到广域网上,能否实现

网友B:
关键看该工控机的用途

如果是不准许出错的地方,万万不可,如果只是车间办公室用用,最多看看数据之类的,那上网无所谓。至于如何上网,没有任何“玄妙”的地方,普通办公网络怎么上,工控网络就怎么上,单机亦同理。

楼主:
通过Internet传递控制信息

现在是想通过Internet传递控制信息,对生产进行控制的工控机直接接到广域网上,在网络的另一边可以看到这边的生产信息,这样做可以吗,感觉不是很安全.

网友C:
万万不可将对生产进行控制的工控机直接接到广域网上

太危险。

网友D:
单独拉根线就是了,领导办公室的机器也只唯一连到工控机上

BIOS中关闭USB,FDD等

网友E:
要不搞个光纤,送些只读数据过去给领导

直接用普通网线把办公室电脑与工控机连接起来风险比较大.他只是看嘛,没要遥控生产.要不搞个光纤,送些只读数据过去给领导.只读方式可以保证生产不受干扰,光纤连接没有电气干扰.搞一套软件搞一套收发接口了事.光纤还有数据量大的好处.比一般LAN速度好.甚至可以带视频.

以上仅供参考.免我一切责任.

网友F:
敷衍他,这样的领导,可能明天就不知道自己昨天

叫过你去做什么了,呵呵

网友G:
这个有很多解决方案,我做过

    把发电机组的数据通过网关和防火墙隔离传到外网,然后外网设一个服务器:收到数据后保存起来,供外网用户查看(我们是做了图形界面的网页供领导浏览)。
    中间的网关起到两个网络间传递数据用的,防火墙则隔离内、外网。保护网管机器和内网不受外网攻击,隔离策略可以做的十分严格,确保万无一失(我们的策略是:只允许网关机通过指定端口并通过UDP协议发送数据到外网指定的机器的端口。其他的一律隔断。听说还有更严厉的隔离策略)。

网友H:
这样的工控机最好只是管理机

不能对现场发重要控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