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有源晶振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07-01-26):
我做一个产品,系统里的电源是2.8V。

这种情况用有源晶振可以吗?

请各路大虾帮帮忙!!!

网友A:
跟你的电源电压有关. 2.8V,使用3V的有源晶振应该可以

网友B:
一般的有源晶振电源电压

一般的有源晶振电源电压DIP封装的是5V和3.3V,SMD一般有3V ,2.8V,1.5V,还要看你需要输出什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