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高频二极管的吗?

楼主(2007-01-27):
我要将峰峰值为10V(-5V到+5V)频率为40MHz的交流小信号整流成直流!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啊?请前辈赐教!

网友A:
1N4148能到100MHz,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关键要看电流是多少

选择高速整流器件不要忽略了反向恢复时间,大电流得用超快速整流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可用的型号很多,如ES1系列、EGL34系列等,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高速开关管和高频检波管等,这类管子就更多了,

网友C:
1ss86可以

1ss86可以,压降小

网友D:
常见的1N60(2AP9)可以。

楼主:
4148不行

试过了,4148不行!

网友E:
用肖特基管吧!5ns的trr。

网友F:
4148对付不了40MHz?

那就用PIN二极管吧,GHz级的

网友G:
1SS的不建议使用,日本的

网友H:
得采用精密整流电路,二管采用HP公司的

表贴射频肖特基HSMS282*(如HSMS-2822)系列(结电容=1p),其整流响应频率(&lt600MHz时)取决于运算放大器的带宽。在采用视频放大器的电路中,本人已经实现了300MHz的全波整流方案。
4148的推荐频率不可超过10MHz,肖特基也要考虑结电容,在高频下不可乱用,一定要看实际的厂家产品参数。

网友I:
试过了!可以!

这几天刚去买了几个,试过,可以!谢谢!不过用HSM198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