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纤收发头

楼主(2007-01-27):
我处有一块OKUMA的数控机床电路板,机床是97年生产的。现怀疑一个光纤收发头坏掉,但是找不到任何资料,不知可否用其它光纤收发头比如网络上用到的光纤收发头代替?哪位大侠能够帮我,定有酬谢!

网友A:
这种器件的种类很多,你要对比后方知

楼主:
看来设计的和维修的真是不同道呀!

寻找维修的同道......

楼主:
我想把CNC和此板的光纤头都换成其它的

只要能通讯就行。
此光纤收发头一边接CNC,一边接主轴控制板。此头引出5根线,2根5V VCC,1根接地,一根数据收,一根数据发。我想两边的收发头都换掉应该不影响通信吧?

网友A:
那当然可以

弄不好你还要换光纤呢。设计和维修并非对立,设计也讲灵活应变并善用已有资源,维修也得尊重原设计的物理和电气规范并考虑应用环境的适宜性。

楼主:
偶把里面的东东拆开了

    里面的东东其实很简单,一个接收管,一个发射管,估计红外线之类的,通电有点红亮。一个接收处理芯片,一块发送处理芯片,74系列的。还有几个贴片电容电阻。量了一下,元件都没坏。偶就想:工作十年的东东了,是不是发射管老化了影响通讯?发射管串了一个240Ω的电阻,我将这个电阻换成180Ω,加大功率试试看,说不定就可以了。
    修好了能拿6800大洋呀,比偶以前写程序搞开发来钱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