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01-27):
    前段日子公司一台用三菱的PLC和人机的触摸屏控制的机器。在重新输入PLC程式后,发现机器手动都正常。自动时就是由触摸屏控制的真空(在触摸屏上的开关都置自动位置,时间都是800)就一站可以自动,能自动的这一站在PLC上也有输出指示,其他的站就没有(其他部分工作都正常,能按设计自动动作)。在没有改动程式,线路的条件下。五天后真空都可以动作,PLC 上也有输出指示。
    特向各位高工请教是什么原因。
    先谢谢各位高工!

网友A:
感冒好了大概,哈哈

程序对的话,只有硬件是嫌犯了
看看是否有传感器,行程开关之类的易出故障的器件存在,尤其是能自动的这一站,做完动作是怎么通知下一站的,控制器该收的信号收到吗?有断点功能的话运行到第一站结束停下来检查.毛病就在这交界点上.

楼主:
回TYW大师

    谢谢你的指教。我对PLC是新手。PLC的程式是供应商提供的。触摸屏及程式也是供应商提供。

    机器共四个站位,每站有自动与手动的切换开关,每站自动都设有自动启动开关。
    切换开关打自动时,触动自动启动开关,其站自动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按触动自动启动开关的先后顺序自动启动。每次,每站自动都需要切换开关打为自动时,并用手触动自动启动开关。(属于单站自动,仅PLC上有四站不同时动作的互锁)
    重新输入PLC程式后,机器在自动状态下就第三站所有动作正常。其他三站除了真空不能自动外其余动作都正常。
    也检查了所有的线路,开关,传感器都正常。
    在没有改动程式,线路的条件下。五天后真空都可以动作,PLC 上也有输出指示。
    就是不知道PLC程式的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烦请各位高工指教为谢。
    感觉很奇怪。

楼主:
机器正常使用有十天了

补充一下:
    机器正常使用有十天了。

网友A:
哈哈,帮不了你了,少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