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24c02的问题

楼主(2007-01-28):
最近我的一些产品在使用24c02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停得开关机时,24c02里面的数据很容易被修改,其中有一个产品在开机后先给24c02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因为选了6台进行开关机500次以上没发现问题了),而另外一个机械开关的产品,却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有时连续开机1千次都没问题,但是有时候不经意的一次开机却发现数据被改了,请教各位有没碰到类似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谢谢各位了,这些天头都大了。

楼主:
注意,接法是WP脚接到单片机的一个端口,加上拉

看了一些别人的东西,似乎表示这种接法还是有可能被改写数据的,那请问有没有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网友A:
WP接RESET,MCU在复位过程中IO口未必稳定

终极办法是Vcc接三极管,RESET未完毕之前,EEPROM始终不上电。

网友B:
请注意你的系统供电顺序

要保证先让包含24c02的微处理器小系统处于稳定工作状态后才能有负载动作。
小系统的供电电源要独立出来,要有足够的能量供出,而且是干净的。

网友C:
检查一下程序吧,几乎就是程序的问题……

24cXX系列我用过挺多,有两个项目还存在电火花干扰,但都没发现过问题。接法就是普通的两个I/O口+10k上拉电阻……

网友D:
用示波器测下上电时SCL,SDA,VCC的波形!

还有一个问题。
不同厂家的EEPROM具体设计和工艺可能不一样,可能会造成上电时的误操作。

楼主:
谢谢各位

 WP接RESET,MCU在复位过程中IO口未必稳定
我用的是三极管加几个电阻电容的那种复位,大概是4.6的时候复位,现在想一下可能是上电时太迟复位了,导致24c02工作的时候mcu还没复位好.准备试一下接RST.
请注意你的系统供电顺序
这个如果要很好的供电顺序的话,成本可能比较高,我的不是很高档的产品,对成本还是挺高要求的啊.
检查一下程序吧,几乎就是程序的问题……
这个我有一个产品程序上是可能解决了,但是现在这个可以说我把驱动程序的每一个角落都瞄过了,甚至试验过把其他的初始化放后面一点试验,但是还是有问题.
用示波器测下上电时SCL,SDA,VCC的波形!
这个有道理,估计还是MCU复位问题.
另外我用ATMEL的24c02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感觉ATMEL的应该还不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