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什么问题

楼主(2007-01-29):
该电路,为max232a做的一个串口电路, 用串口调试工具做试验,竟然能跟电脑自环,max232不上电不会自环,输入输出的都是开路
232也换过了
大家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
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线路存在输入输出短路现象

楼主:
那你告诉我哪儿短路啊

那你告诉我哪儿短路啊
我怎么看不出来
急

网友A:
测你的板子

网友B:
如果查不到是哪里的问题,建议你再重新焊快板,可能就好

网友C:
J2 J3 的两个TX能连在一起吗?

楼主:
连在一起是因为我有两个出口啊

但同一时间只使用一个出口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Max232坏的可能性最大

建议你换个好的Max232,最有可能是在这里,你不上电不会自环说明不是板上短路

我有过买空卖空5个散的Max232坏4个,那时没买彩票,真是亏大啊

楼主:
我换了一个诶,这小芯片从市场买的看来不行

楼主:
怎么这么不稳定

网友E:
如果还不好,你看看是不是按原理图搭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