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几个芯片

楼主(2007-01-29):
这个芯片是贴片封装的
具体是什么型号啊
查了很久没有查到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了拉,记住这支鹰

贴片代码查找工具,玩家必备

先用下面工具按代码查得管子型号
http://www.tkb-4u.com/code/smdcode/smdcodeM.php
再用这个按管子型号查数据手册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http://www.tiking.com/

查到的BM代码有好几种,再根据提供的封装形式,象是SOT89,确定是BCX55-16

BCX55-16.pdf 点这里下载→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921163372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