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集电极开路输入输出管脚内置一个下拉电阻

楼主(2007-01-29):
如200K,那么要与主设备进行双向数据传输时,外面的电路应该如何接比较好(如接上拉或下拉电阻),电压等级是3.3V。谢谢。

网友A:
影响不大

OC、OD门输出都得接上拉负载的。

楼主:
因内置一个200K的下拉电阻,

那么我在数据线接一100欧姆的上拉电阻是否合适(上拉至3.3V)?但这样接功耗比较大,因我的系统是通过电池供电的,所以感觉这样作不太合适。哪位有更好的办法,请指教。

楼主:
SORRY, 10K欧姆

网友B:
内置的电阻如何接的?最好给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