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主控芯片或板?

楼主(2007-01-29):
各位高手,本人不熟悉嵌入式系统,但是想问个方向。

如果我想开发一块控制板,上面能跑 WINDOWS系统,而且内存要 512M,(因为应用程序要大内存)。 能不能做到?

好象 WINDOWS CE 只能控制 32M 内存,那么只能用 XPE 了,现在是硬件怎么办?能用 ARM 吗?ARM 控制512M 内存?容易做吗?我应该买什么开发板来练手以达到这个目的? 或者用什么其他 CPU?

做过嵌入式硬件系统的给提供点思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A:
ARM可以支持大内存,但跑不了标准Windows,只能跑CE

建议要么采用ARM9+Linux,要么在工控x86主板上跑Windows,没有基础的话,后者简单得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说的 XPE 是 windows xp embedded. 就是XP 嵌入式的,既然 WINDOWS CE能在 ARM上跑,为什么同样号称嵌入式的 XPE 不能在 ARM 上跑呢? 我不懂。

还不能用LINUX,因为应用程序是 WINDOWS下开发的,都差不多了。。。我还以为 用 ARM或其他CPU ,自己做硬件,成本能比 X86的工控还要低点呢。其实主要是成本上考虑的。因为X86工控板上用普通WINDOWS 系统,应用程序等等我们已经作好了。但工控板太贵。。。。(汗,ARM芯片或其他CPU芯片价格也不太熟悉)

看来似乎行不通了,只能用 X86 工控板了。

网友A:
那你得看看XPE是否有ARM版的

不过从你的描述中看,你最好选择成品X86板,一则ARM系统的设计并不简单,软件系统也不一样,普通Windows下的应用程序未必一定能运行在嵌入式Windows下;二则,工业级的ARM主板并不比工业级的PC板便宜,要在同样资源和配置下比较,而且有很廉价的采用VIA处理器的整合工业级主板,其性价比目前的ARM还不是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