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出东西南北,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07-01-30):
想用单片机检测出东西南北,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那个大虾帮忙推荐一个!
最好分辨率高一些

网友A:
有测量磁偏角的传感器,HONEYWELL的比较好:)

网友B:
是地磁传感器,跟“磁偏角”无关

很多公司都有,NXP(原Philips)的比较好用,分辨率可做到0.5度,磁偏角误差用纬度补偿算法修正,但一般不需要。

楼主:
如果降低精度的要求,便宜一些的有没有?

网友B:
没办法,地磁磁场太弱,常规磁传感器的灵敏度不足以检出

必须使用地磁传感器,再要么就得用障眼**了,用普通罗盘,然后用光电栅检出,不过真用这个法子就实在太不象话了,而且便宜不到哪去。

网友C:
搞个普通的指南针

然后想办法检测指南针的指向?

网友D:
地磁传感器据说也有问题

比如用在车上,在高架桥转几圈后就找不到北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算法有问题

地磁传感器的反应速度较慢,频繁高速转圈它是反应不过来,但只要算法合理,事后会自动恢复,不会找不到北。

网友E:
还是搞个陀螺仪吧,转多少圈、转多快、头脚颠倒都没有问

指示每次上电时要预置一下

网友F:
用指南针

网友G:
陀螺仪太贵了,呵呵 没什么特别要求还是用指南针比较划算

楼主:
单片机有不认识指南针,我要单片机能够认识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