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有源晶振和无源的晶振有啥区别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30):
回复主题:有人知道有源晶振和无源的晶振有啥区别吗

加了vdd和grand就能工作的,就是有源的。

网友B:
严格说有源的才叫“晶振”,无源的叫“晶体”

晶振是晶体加振荡电路的组合元件,当然必须是有源的了。

网友C:
楼上的到位!

网友D:
一个加电源即可振荡输出为有源,反之为无源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楼主问题的答案是“一字之差”,三楼把答案变成“壹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