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直流电就转的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的?

楼主(2007-01-30):
(无正文)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
是都有可能,CPU风扇就是无刷的,内部有驱动电路。

网友C:
RE

直流通过驱动电路可以变成N相交流,就可以驱动N相的无刷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等

楼主:
谢谢!

看过一种机器人上用的SERVO,体积很小,加直流电,只用一根线控制,可以保持在一个位置不动,而且扭距很大,不知道里面用的是什么直流电机?无论是有刷还是无刷,加电都会转呀,怎么可能静止而且还有扭矩?难倒是一直在正转反转个不停?

网友D:
加电不一定转,也许是制动,如果不转是制动状态,这个电机应该是无刷直流电动机。

也许是电机坏了。

楼主:
楼上,

电机不是坏,就是这么用的,要能停在某个位置

网友C:
RE

SERVO当然可以停下来,用位置控制就可以了,和速度控制差不多
做SERVO是可以用直流有刷电机、交流电机等,无刷直流电机,异步电机等不用作SERVO,是用作拖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