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币如何区分假*的?

楼主(2007-02-05):
俺见现在很多公交车都能识别硬币的假币
请问是基于什么识别出来的?
嘿嘿
请知道的高手说说
俺好奇

网友A:
应该是辩别撞击发出的声音频率

材质不同,其固有频率会不同

网友B:
判断声音频率的法子可不可靠

实用的方法是利用LC振荡电路的频率改变范围来判定。1元硬币都是采用镍合金制作的,而假*因成本关系多用钢或铸铁甚至铜来制造,它们的磁通量不同,用LC振荡器可检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当然,铜币、铝币用此法就成问题了,这也是为什么能判断假*的投币机只接受1元硬币的原因。

网友C:
别人指教我的

我曾经发出过有关投币器的论题,有高手指教说是通过含镍量来判断的,假*会是含镍量少点,如果其含镍量还比现有的一元硬币高的话,那将会是比一元更值钱。

网友D:
呵呵,‘类同电磁炉’原理

网友E:
实际上用电感电桥.两个线圈.把投进的和真的比较

不同材质厚薄产生的涡流不一样.电桥不为0.=0的都是真的.

网友D:
欢迎gzparty就涡流检测继续讲解讲解……

网友F:
3楼说得对,以前帮别人分析过几种硬币识别电路(成品)

都是用磁检测的方法实现的(想想成本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G:
说说

看有没有生锈就是了,真的是不会生的,假的会

网友H:
假的照用!别在银行用就行

网友I:
习惯扔很多1毛的搭公车

网友J:
能传个具体的方案上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