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工艺参数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05):
请问在protel中放置mark点时,在该焊盘的属性里的override是合含有,它与设计规则rules里的阻焊设置solder mask expansion有何关系?二者在线路板工艺上有何区别?

网友A:
一般mark点的阻焊宽度要比规则里面的大,所以要单独指定。

如果你不单独指定,就会按rule里面的设置阻焊扩展宽度。

楼主:
好像rules里阻焊的扩展设置也没有限制啊

我一般会在rules里设置过孔的阻焊,当然也可以设置其他实体的阻焊,连负值都可以,也就是说也能设置到override所设置的值,有没有其他区别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