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d4051的输入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大()

楼主(2007-02-05):
设计中输入电流在毫安及,输出端也希望能提供毫安及的电流。

网友A:
4051的导通电阻达1K左右

你根据欧姆定律算算吧。想输出能力强点,用HC4051,导通电阻100欧左右。

楼主:
与输出电流的关系

最近看了ttl何coms输出电流的资料,hc系列的输出电流(输出高电平和输出低电平时)最大电流为4ma,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这个限制电流是由于cmos器件在设计时漏及与电源之间加了电阻的缘故还是栅极有电阻(导致栅极电流很小)。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两种想法是看了ttl之后,认为coms是这样的。
那么上面的4051为什么能达到更大的输出电流,电源/导通电组

网友A:
CMOS电路的输出能力是由线宽决定,而非内阻

CMOS的内阻都很低,但过流会烧毁内部连线。模拟开关的内电路与逻辑电路不同,它是“开关”工作在线性区,所以有较大的等效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