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提高多媒體音箱的信噪比和聲道分離度?

楼主(2007-02-06):
想向大家請教一几個問題。

在3.5mm line in輸入后會串聯一個1K電阻﹐用于濾除噪聲﹐會不會影響小信號的放大而丟失音樂細節?

怎樣才能提高信噪比呢?

左右聲道各通過100K的電阻和成低音部分的信號﹐這樣會降低左右聲道的分離度﹐有沒有好的辦法來處理聲道分離度的問題呢?

請各位幫忙看看﹗

网友A:
串电阻不会对音质、音色有影响

信噪比主要由功放设计决定,不是这几个无源元件所能决定的。重低音设计也有多种,你用的显然是最低档的,加大耦合电阻并分别隔直会降低该电路对分离度的影响,但要求其功放具有更好的信噪比设计。

网友B:
R/L信道信号经有源混音电路混合即可

简单的用两个电阻来混合R/L信号,会引起分离度下降。
建议将R/L两路信号分别衰减后,各经过一级自举缓冲放大器,在后级混合。
自举缓冲放大器输入阻抗可达兆欧级,分离度影响极小。
另外,在不影响最大输出电平的情况下,将电路前级的衰减集中到R1、R4、R2、R3上,尽量使R2、R3阻值尽可能小些,对提高分离度有很大帮助。

网友C:
多媒体音箱……似乎没必要。产品定位不一样,呵呵

楼主:
創新的S750信噪比達到99dB

創新的S750信噪比達到99dB,一個做專業功放的說信噪比可以作到105dB.
我們公司在做多媒體音箱﹐雖然不怎么好﹐但既然還在這里就要想辦法作出個好的東西來。
所以貼出來請大家幫忙看看。希望做一個可以超過創新S750的。

网友B:
这是计权测量值

以1KHz信号测量,并且加入了带通滤波器。

楼主:
提高聲道分離度大家有沒有什么辦法啊?

我怎么改接地可分離度還是只有30dB,怎么回事啊?

楼主:
90dB

高保真这个概念,一般来讲,至少要又90db以上的信噪比,85db以上的灵敏度,90db以上的声道分离度,90db以上的动态范围。至于高音与低音,应该60赫兹--20千赫或者更高,

以上是引用的
不知道如何做得到。
大家說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