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请教一个问题识别两种不同输入电压下两种不同的功率

楼主(2007-02-07):
各位达人: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识别在两种不同的输入电压下的两种不同功率状态?
1>在输入AC120V状态下,一组功率650W-800W,另一组1200W-1500W
2>在输入AC230V状态下,一组功率650W-800W,另一组1200W-1500W
一般这两种输入电压是不会同时存在,可以通过一个开关来切换,但是这两组不同的功率是如何识别?用电流感应器吗?这个电流感应器会不会很贵?

网友A:
不明白“识别”是什么意思

“识别”电压还是“识别”功率?
按说,“识别”是在若干种类中判断是哪一种,但楼主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主要是识别出功率,不好意思没有讲明白

网友A:
还是没说明白

是要“识别”功率在800W以下和1200W以上这两种状态?还是“识别”电压120V功率在800W以下和1200W以上,电压230V功率在800W以下和1200W以上这四种状态?

楼主:
不好意思,是的四种状态

不好意思,是的四种状态,AC120V 600-800W/1200W-1500W   AC230V 600W-800W/1200W-1500W

楼主:
咋不明白呢?

我就是要识别出AC120V状态下600W-800W和1200W-1500W的两种情况,和AC230V状态下600W-800W和1200W-1500W的两种情况,我的意思是只可以用一个什么电路或者传感器来识别?

网友A:
显然需要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最好用个小单片机,比较方便。
因为只需要定性判断而非测量,所以对互感器精度要求很低,这样的互感器价格很便宜,电压互感器可以买现成的小变压器,电流互感器也可以到变压器厂家定做。

楼主:
我想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应该可以了

我想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应该可以了,因为输入电压我们是事先设置好的,无需电压互感器,就是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将两组功率负载在AC120V状态下和AC230V的状态下的识别出来,例如:在AC120V状态下600W时:电流为5A,800W时:电流为6.7A,我只要识别出此状态下功率负载是否在600W-800W之内就行了.相当于检测其电流范围是否大于5A小于6.7A就行.

楼主:
没有人了吗?都放假回家了

网友A:
如果你可以识别电压的两种状态

当然只用电流互感器就够了。

网友B:
看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

做一个这样的东东

比如说是一个盒子,接在电路里,盒子上有四个【灯】,两个代表电压,两个代表功率,如果现在输入电压是120V,功率是600-800W,代表电压120的某个灯亮,同时,代表600-800W的灯也亮。看这四个灯的状态就可以知道现在是用的那一路电压,工作着的设备是哪一个。
这不很简单吗。一个电源变压器做工作电源同时做电压互感器,一个小小的电流互感器,两个比较器,几个逻辑转换推动灯亮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