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件工程师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08):
请问硬件工程师们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在检查硬件电路时一般使用什么方法,比如你们出来一块板子了,怎么一般怎么检查的啊?采取的是什么手段?谢谢!:)

网友A:
关键部位的电压、电流、频率等参数的检查

生产时制作专用的测试机架。

网友B:
你说的是光板的测试还是焊接后的测试。

光板的测试由厂家飞针测试完成的。焊接器件后的测试,首先电路板要有相关的测试点,对应的需要做针床电路和治具。如果是带CPU的板一般还要写一段测试程序。总之批量生产测试的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好。少量的倒是可以考虑人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