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请进

楼主(2007-02-08):
我用NCP1406做了一个升压电路,将3V升到12V
但是遇到如下问题:
1.带载能力明显不足,当电流大于10mA时,电压要下降大概4V
2.当输入有微弱变化时,输出也会有较大变化
望chunyang帮帮忙

楼主:
请问怎么上传图片啊,我贴不上去

E:项目OLED实验报告NCP1406E:项目OLED实验报告

楼主:
再把芯片资料传上来

还有,我用8.2UH的电感根本升不上去
后来换成100UH才可以

楼主:
我画的就是它提供的典型电路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8143854477.pdf

网友A:
不会是用小贴片电感吧?

楼主:
我都试过了

小贴片电感,直插式电感,还有带铁心的电感都试过了
其中小贴片电感和带铁心的电感根本升不上去
直插式电感只有上100uH才能升到12V
再补一句,手册上要求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0.3V,但我用的是0.7V,但我想这个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吧

楼主:
后来重新测了一下

我重新拿带铁心(100uH)的测了一下,可以升上去
但是带载能力还是不行,空栽12.39V,带载后(电流6.77mA)为10.85V

网友B:
不光是压降的问题,这里需要的是二极管的高速开关功能

图中需要肖特基管,开关电源需要高速恢复的二极管。

网友C:
用绕线电感

我怀疑原因在于你的电感选择,你尝试用LQH32系列的绕线电感,一般DC模块的电感都用绕线电感

网友D:
带载能力不行是电感的问题

注意电感的ESR要低,工作频率要满足,注意频率元件的参数不是定值而是频率的函数,要在实际工作频率下满足电路的要求。从你的滤波电容看,该芯片的工作频率不低,电感是不能乱用的。

网友E:
搞笑

居然有人说根二极管没多大关系.楼主,DCDC升压时,二极管压降越小,效率越高,电感你就用标准电路的8.2uh的电感,要用功率电感,二极管要用肖特基的,压降越小越好,如常用的:5819

网友F:
楼主结果出来了在这里说一声啊

学习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高人的指教

我回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