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突然有人问起,不能自圆其说,特来请教

楼主(2007-02-08):
关于电容,突然有人问起,不能自圆其说,特来请教

请问电容是怎样让交流电通过的(请不要用“电容的充放电”一句带过,请尽过详细描述其过程)!!!
铝电解电容为什么需要电解液,其正负极不都是铝箔吗,而且三氧化二铝不是它们之间的电介质吗,为什么还需要电解液????

网友:
建议lz复习化学

网友A:
关于电容让交流电通过

电容让交流电通过是个结果,它把交流电的相位往后移了90度,所以通过后的交流电已经不是通过前的交流电了,我理解这就是“电容充放电”这句话。

网友B:
电介质是液态导体,等同于使电容的极板间隙达到最小

网友C:
因为电容针对交流来说是具有1/jωc的阻抗的,有电流流过的

I=U/R  ,就这么简单!

网友D:
应该从平行板电容器讲起

网友E:
用位移电流来解释

用位移电流来解释

网友F:
就是用充放电解释最好理解……

网友G:
从电子移动方面考虑

交流电的电子移动方向周期性翻转,电子不断的在电容的一面,和另一面聚集,形成电压;而电子的运动,形成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虾指点

网友H:
关于电容

1.交流电也不能真正通过电容,只不过是在其外电路中有电流流动而已。
2.铝电解的绝缘膜需要在电解质条件下形成和维持。
3.借助电解液的流动性,才可能形成最大有效极板面积。

网友I:
电容

电容可以理解成两个平行的金属板。
当金属板之间有压差的时候,板间形成电场。

网友J:
。。。

物理上说的话就去看大学物理,电磁场理论,位移电流的概念,在宏观上就是有电流流过了电路

网友K:
看到这类问题总忍不住说两句

电流实质是电场的传播,是电波。交流电是交变电场,它电场通过电容就像通过空气一样,只不过电极和导线将电场集中在其周围。位移电流是对电场通过介质的表象描述,就像电流描述电场通过导体一样。

网友L:
用充放电来理解是比较合适的

既然叫做电容,就是可以存储电荷的装置。它所存储电荷的多少,就通过电容两端电压的高低来反映。
在电容一定的情况下,带电越多,两端电压越高。

当一个电源加在电容两端时,如果这个电源的电动势跟电容的电动势不相等的话,就必然会在回路
中产生电流(欧姆定律),这电流就会对电容进行充电或者放电。直到两者的电动势相等,才不会产生
电流。如果这个电源是一个交流电源,由于它的电动势是随时间改变的,因此当两者的电动势不相等时,
回路中就会产生电流。

铝电解电容的电解质是氧化铝,由于氧化铝很薄,所以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很近,因而容量很大。
如果要使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只有氧化铝那么一点点,光靠两个极板靠拢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就在两个极板之间注入导电的液体,由于液体具有流动性,所以可以使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最最小。
氧化铝只附在两个极板的表面。

网友M:
极板特性

当一个极板聚集正电荷的时候,另外的一个极板就是负电荷,反过来也是这样,交流电通过的时候如此的反复.

网友N:
电的容器

在交流电的正半周对电容正向充电  ---  有电流了
在交流电的负半周对电容反向充电  ---  也有电流了

如此反复,交流电不就相当于通过电容了吗。

00 电解液讲得很全了

网友K:
再说几句

不少朋友都把电流理解成电荷的移动,其实这只是形象或等效的说法,不是实质。我们的教科书100本中可能有95本都是这样讲,这只是为了便于没有相应物理知识的读者容易理解而已。但这种说法是不能对“交流电通过电容”这样的现象自圆其说的,因为这不是实质,这也是楼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原因。

电流的实质是电磁场的建立和传播。任何电源(用更准确的语言说应是电动势)总在其正负极之间建立一个电磁场(这一点相信大家不会有异议吧?),当用导线将正负极相连时,这个电磁场就被集中在导线的周围(为什么?因为导体是最容易电离的)。电磁场对导体中的带电粒子做功(所以导体会发热),电磁场不断被消耗,因而要不断补充,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电流。电流实际就是对做功强度的描述,这从公式 P = (I*I)/R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

当回路中有电容,电磁场就存在于电容的两个极板之间,所谓充放电就是这个电磁场建立和消失的过程。用上述观点看待交流电通过电容,其解释是显而易见的了。交流电对应的是交变的电磁场,交变电磁场当然可以通过电容,因为那不过是交变电动势将电容两极板间的电磁场不断地改变方向而已。如果电容是理想的,这个改变不需要做功,所以理想电容是不消耗能量的。

说电容充放电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对于多数应用来讲,这样理解也就够了,但如果深究就可以发现问题。

另外,把电容仅理解成一个容器也是非常表面和有局限性的。电容实质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它反映在一种物质中电荷形成电场的能力,这从电容的公式(电荷与电压之比)中看得很清楚,并不是一个容器。电容器不过是有意将物质的这种特性做成特别突出的器件,而且电容器保存的也不是电荷,而是电场能量。

网友J:
楼上的说法相当不严谨啊。。。

电流的实质是电磁场在介质里面传播的一种宏观表现而已。我们平时说的电流I还是MAXWELL里面的传导电流和位移电流之和。

楼上的没有把电场和磁场分开,只用电磁场一个词解释是不严谨的。比如电容只能储存电场能量。

而且最诡异的是最后一句“电容器保存的也不是电荷,而是电场能量。”
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物质,叫能量?

网友K:
回thw

可能不能算特别严谨,毕竟这不是教科书,只是想说明物理现象。

电场和磁场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变化的电场总是伴随着变化的磁场,反过来也是一样。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静止电场或静止磁场,它们才独立存在。

对于最后一句,你的猜测没有错,物质和能量本来就是同一种东西,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可以看看物理书。

网友J:
哲学家的命题

窗外有一个微笑

网友J:
就电容说

极板两边有电势差,建立了电场,就算载流子(导线就是电子)漂移的在慢也会聚集在电容两极板上。所以电容内肯定是有电荷的,并且对电场的分布做出一定贡献。

网友K:
电荷当然是有的

电荷本来就存在与组成电容的导体中,只不过在不带电时,正负电荷相等,不呈现电性。当电容带电时,导体中的粒子被电离了,使得电容的两个极板上分别聚集着正负电荷,而性质相反的等量电荷被推到各自导体的另一侧。所以,电容充电时电荷并不是被“充”到电容里面,而只是由于电磁场的作用,使得原来呈电中性的极板中的电荷重新分布(所谓电离),从而显现出电性来。当然,如果你把电容充电理解成是电荷从电源“充”到了极板上也不能算错,因为从宏观等效的结果上看,可以这么说,我这里只是着重说明物理实质,因为明了这一点对理解其他问题可能更有帮助。

说到哲学,说实话哲学与物理学真还有说不清的关系。

网友J:
那你说电容存的不是电荷。。。。

网友O:
zmlab.com 的话要顶

zmlab.com 的话要顶

电容上的电荷不是一个电极上有另一个电极上没有,而是两个电极的电性拉开了差距(电势差),这样表现为“电容带电”。“电容不带电”实际上是两极电性相等,没有了电势差,平衡状态。

物质和能量是同一东西,两种状态。光可能是这两者之外的第三状态,介乎能量与物质之间。
譬如,我们人类通过控制木头燃烧,得到木炭(含碳)和灰烬(非碳质的其他氧化物)两种固态,和两种气体(二氧化碳和或一氧化碳),以及物质中的能量以热和光的方式表现出来。碳和氧发生能量转换,生成二氧化碳和或一氧化碳。如果没有能量转换,碳和氧堆一起也不会变二氧化碳和或一氧化碳。

木头烧没有了。但是木头原来的物质粒子并非消失,而是变成了其他东西。

能量转换可以使物质改变。只要掌控这种转换,理论上可以凭空造就一个物体;也可以凭空把一个物体(形态上)变没有了。这是神仙的境界,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搞下去,快要变科学家了。呵呵。

网友P:
电容的阻抗是(容抗)怎么形成的呢?

网友Q:
电容探讨

 看到大家的发言,忍不住也来揍热闹:
    我觉得可以从电子的流动角度来分析,电子的流向与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当在电容两端有电位差并具有回路时,我们可以认为在两容两端的其中一端施加了正电子(这一端与电流流进端刚好相反),而另一端则是施加了负电子(可以想像成电子流出),电容内部的电解液本身是由一些活性电离子组成,通过正负电子的作用,在两端内部分别形成正负离子,而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充电过程。充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电容容量的大小和线路阻抗(即时间常数),如果施加电压的变化周期(频率的导数)小于时间常数,那么在电容两端就无法准确反映输入电压的变化;反之,时间常数小于输入信号周期,则我们可以认为等效于“交流电压通过了电容”。如果两者相等,则是所谓的谐振,其特性又不同。
    因水平有限,欢迎有识之士斧正!

网友J:
楼上的斧一下

前面已经说了电流的实质不是电荷的定向移动,也不明白什么叫施加了电子,也没有正电子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