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构成的多谐振荡器使用独石电容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2-09):
独石电容器不适宜用做定时

其允许偏差和温度特性一般大于±10%!
一般可用CBB22,更好的有复合膜或聚碳酸脂等。

网友B:
这个还受温度影响的,如果方案不变推荐CBB,

选了几个0.1-0.102uF之间的,但发现焊接上以后不是计算的频率,焊下后在量,1.09uF.

请确认是否打错了,否则不应该出现你说的情况

还可考虑MCU的PWM,或者使用晶体

楼主:
楼上两位,是说的玻璃釉电容吗?那种黄色的方块

hehe,打错了....用烙铁焊接下来后量,变化到了0.109uF,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CBB电容和颜色无关

你的频率精度要求多高?温度范围多少?

楼主:
用在方便面生产线,根据频率范围要求,误差要低于2.4%

网友C:
独石电容是很差的

最差劲的,是某些独石电容经测试正常,焊接后正常,整机工作几周甚至几个月后短路。这种电容常用于电源旁路,一块板上可能用十个二十个,都并联在一起,要查是哪个短路,还不如全拆下来换新的。
独石电容的温度系数也比较大,且温度变化后容量变化不可逆。

网友D:
温度系数好的:CBB、聚苯乙烯、PPS、C0G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已选用CBB电容

效果不错~~~~~~~~~~

网友E:
很好,

我以后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F:
频率要准确,用晶体!!!

网友G:
你的方法就是用个计量用的标准电容都不会准的.

   1.你不要认为做出高精度的东西器件就一定要用高精度的.
   2.高精度器件的成本也很高呀.
   3.就算电容准了,电阻就准吗?
   4.就算电阻准了,555的域值就准吗?就不受温度影响?
   5.就算你把一个样机的高低温都做通了,也不能保证生产的一掷性呀!

   所以你这个方法就是不对的,一个对频率稳定性要求高的设计一定不要离开晶体.

网友H:
楼上说得太对了

靠电阻,电容来做定时,相对来说,误差肯定大。

不过各位对电容的讨论倒是让俺获益非浅。

楼主:
再次感谢关注//

设计要求不是太严格,已用CBB电容,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