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HCxx的ESD能到多少V?在DATASHEET上没有这项参数...

楼主(2007-02-10):
如题,先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要看具体的型号尾缀

生产商的分数据表里应该有,通用数据手册里没有正常。

楼主:
我找的就是具体型号的具体生产厂家

比如ST的74hc14,TI的74hc125等等

网友B:
datasheet 里肯定有,有时就是一简单的等级代号,

仔细看了。